电容器击穿电压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3-04-22):
电容器(简称电容)也是组成电子电路的主要元件。它可以储存电能,具有充电、放电及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

电容器的结构特性与作用

1.电容器的结构特性 电容器是由两个相互靠近的金属电极板,中间夹一层绝缘介质构成的。在电容器的两个电极加上电压时,电容器就能储存电能。
1.电容器

(1)电容器:两块相互靠近又彼此绝缘的导体组成电容器.电容器可以储存容纳电荷.

(2)电容器的带电量:一个极板所带电量的绝对值.

(3)电容器的充、放电:

①充电:使电容器带电的过程称为充电,充电后两板带等量异种电荷.

②放电:使充电后的电容器失去电荷叫放电.

2.电容:

(1)定义:电容器所带的电量与两极板间电势差的比值叫电容.定义式:
(2)物理意义:电容是描述电容器储存电荷本领大小的物理量,在数值上等于把电容器两极板间的电势差增加1 V所需充加的电量.

注意:电容C由电容器本身的构造因素决定,与Q、U无关.

(3)电容的单位:法.符号F. 1 F=106 μF=1012pF

3.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C:与平行板正对面积S、电介质的介电常数ε成正比,与极板间的距离d成反比.

平行板电容器电容的公式:C= .

式中k为静电力恒量.此式为平行板电容器的决定式,不难看出,电容器的电容大小是由电容器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电容是描述电容器的特性的物理量,与电容器带电多少、带不带电荷无关.

4.常用电容器:从构造上看,可分为固定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两类.

固定电容器的电容是固定不变的;可变电容器一般是通过改变两极的正对面积来改变电容.当然也可以通过改变两极间的距离、或者改变电容器所充的电介质来改变电容.

5.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和击穿电压:击穿电压是电容器的极限电压,超过这个电压,电容器内的介质将被击穿.额定电压是电容器长期工作时所能承受的电压,它比击穿电压要低.电容器在不高于额定电压下工作都是安全可靠的,不要误认为电容器只有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才是正常的.

电容器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直流电的极性和电压大小是固定不变的,不能通过电容器。而交流电的极性和电压的大小是不断变化的,能使电容器不断地充电与放电,形成充、放电电流。

2.电容器的作用 电容器广泛应用在各种高、低频电路和电源电路中,起退耦(指消除或减轻两个以上电路间在某方面相互影响的方法)、耦合(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滤波(滤除干扰信号、杂波等)、旁路(与某元器件或某电路相并联,其中某一端接地)、谐振(指与电感并联或串联后,其振荡频率与输入频率相同是产生的现象。例如,调谐选择电台频率)、降压、定时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