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我在阅读手机基本元器件――电阻方面的知识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在绝缘体上(通常为陶瓷)涂上一层导电材料(形成一层膜),根据涂层的厚薄形成电阻大小不同的电阻。如涂的导电材料是碳就叫碳膜电阻,若涂的是金属就叫金属膜电阻。”
――请问:怎样区分这两种电阻?在手机电路板中又如何识别它们?
2、“手机电路中的电阻大部分为独立的,也有双排、四排等组合电阻,排阻的分电阻的阻值通常大小相同。”
――请问:组合电阻中的分电阻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在手机电路板中怎样识别此类电阻?
3、“手机中电阻的种类较多,常见的有跨接电阻、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等。”
――请问:用什么方法识别它们呢?

网友A:
1、“在绝缘体上(通常为陶瓷)涂上一层导电材料(形成一层膜),根据涂层的厚薄形成电阻大小不同的电阻。如涂的导电材料是碳就叫碳膜电阻,若涂的是金属就叫金属膜电阻。”
――请问:怎样区分这两种电阻?在手机电路板中又如何识别它们?
==========================================
一种是一般精度的,一种是高精度的。不用刻意去搞清楚电阻是碳膜还是金属膜

2、“手机电路中的电阻大部分为独立的,也有双排、四排等组合电阻,排阻的分电阻的阻值通常大小相同。”
――请问:组合电阻中的分电阻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在手机电路板中怎样识别此类电阻?
=========================================
根据情况,不过并联居多。有一种情况就是这几个口需要上拉或者下拉,这样的电阻则是有一头是共同的,其实这时也可使用并联电阻。

3、“手机中电阻的种类较多,常见的有跨接电阻、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等。”
――请问:用什么方法识别它们呢?
==================================
跨线电阻通常为0Ω,相当于插件中的跳线。热敏电阻主要用于保护或者检测,奇怪的是,手机中怎么有热敏电阻和压敏电阻。压敏电阻一般用于保护。

结后语,感觉你看的这本书应该是什么手机维修快速入门之类的,这本书的作者还真是急性子,有些基础的东西不是这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