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电阻接触不良,此时的电阻为什么变大?

楼主(2013-04-22):
是一个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问我的,当时楞了一下,因为没有怎么接触这类的问题.当时的题目的"电热毯的电阻丝断了,然后就把电阻丝两段接在一起",老师给的解释是,"电阻丝两段接在一起后引起接触不良,电阻变大了,产生的电热变大,此时电阻又变大,从而电热毯烧了"

网友A:
电热毯的电阻丝断了,然后就把电阻丝两段接在一起
=======================
电阻丝变短了,电阻变小了,电压不变,电流增大,发热量增大,最后电阻丝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热量,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