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楼主(2013-04-22):
PCI是什么呀/?我装系统的时候提示说,PCI文件损坏!PCI是什么东西呀>?谢谢!!!
问题补充:再请教一下!那么PCI,SYS损坏了是不是系统就装不上了?应该怎么半呀?

网友A:
PCI只是一个接口,是不是PCI槽插了什么设备?比如网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