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仿真时查看变量显示 Not in scope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22):
局部变量只有在当前函数里面有效,
有些变量被优化了也看不了,
寄存器变量好像也看不了(这一点很郁闷),请高手支招

网友B:
可能被优化掉了。可以设置编译器不优化。

网友C:
截个图上来看看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截个图上来看看咯

给楼主举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举个例子

THS

网友D:
变量定义时加volatile试试

网友E(2014-08-22):
显示 not in scope是因为变量是局部变量,改成全局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