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比较器在哪个库中,叫什么名字啊!

楼主(2013-04-22):
请问PSPICE中比较器在哪个库中,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A:
把库都加上  搜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库都加上  搜名字

主要是,我想知道比较起的名字,因为看到库里面的器件,分不清哪个是比较起,哪个是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想知道比较起的名字,因为看到库里面的器件,分不清哪个是比较起,哪个是运放 ...

上网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