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msp430F149仿真的问题:msp430F149能否支持二线制仿真?如果可以支持的话
是不是要通过以下的联接就好?
仿真器             msp430f149
Vcc         --->            Vcc
test         --->           TCK
RST        --->           RST
GND        --->           GND
请教各位

网友A:
应该是TCK TDO TDI TMS,149应该没有TEST脚,不需要

网友B:
149是不可以的,没有TESt管脚的

网友C:
可以参考MSP430的f 149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