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gui,求问怎么做成.lib库。 看手册上提到过,但是还是有点疑问。

楼主(2013-04-22):
文档中提到:要建立一个目标库的话,必须要对 Prep.bat、CC.bat 和lib.bat 三个文件进行修改。 但是三个文件具体怎么修改没有说明, 我打开看了一下,实在是搞不定啊。

网友A:
楼主可以自己做库,没必要修改这几个文件。把UCGUI的相关源码添加到一个工程里面,点击编译的选项--生成库文件,编译后就能得到.lib库了

网友B:
一般都是有教程的   自己写好一段代码   之后打包封装一下  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楼主:
已经搞定,多谢了。用Keil 直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