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芯片

楼主(2013-04-22):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USB转串口接头,里面有两个芯片,一个是USB转串口芯片PL2303,另一个是美信的C78091。这个美信的芯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有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从网上也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A:
电平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吧

有资料吗,从官网上也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A:
去美信官网查下,应该是5V升串口232电平,代替了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美信官网查下,应该是5V升串口232电平,代替了MAX232

应该不是吧,我的板子上有232的芯片。再说官网上我没找到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就是因为你板子上有232的芯片,他才要转成23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你板子上有232的芯片,他才要转成232啊

那意思是这个芯片也是USB转串口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美信官网查下,应该是5V升串口232电平,代替了MAX23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PL2303出来的RX和TX是5V的电平,如果电路板没有Max232芯片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应用一个芯片PL2303就可以了。平常咱们的电路板都有Max232芯片,所以需要一个芯片把TTL电平转换为RS232电平。
我的理解对吧?可惜仍没有找到该芯片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PL2303出来的RX和TX是5V的电平,如果电路板没有Max232芯片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应用一个 ...

理解对了,但是这个芯片应该不是很难找,MAXIM的资料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试下Google。

网友C:
在美信官网查不到,但在某宝上有卖的。楼主可以问下美信的技术支持。

网友D:
电平转换

网友E:
除了RXD,TXD,还有RTS,DTR,CTS等信号需要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RXD,TXD,还有RTS,DTR,CTS等信号需要转换吧

应该不需要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