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问题

楼主(2013-04-22):
各位大侠,
  刚开始学习STM32的中断程序,遇到如下问题:(我看的是原子老师的教程--例说STM32)
   1,好像KEIL中STM32的外部中断名称已经固定了,中断服务程序的名称也固定了?
   2,我用GPIOC-12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口,但中断服务程序名好像必须是 “EXTI15_10_IRQHandler”,这个程序包含外部中断10~15的响应程序。难道不能分开写么?
   3,看了下STM32F10X.S里面,好像只定义了0~4,,10~15的外部中断程序名和服务名?其他的需要自己定义,或者说怎么去定义呢?
    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启动文件就明白了,所有中断名字已经固定了

网友B:
1.必须按启动文件里面的名称写,M3基于向量中断,名称要对应。
2.不能分开写,共享IQR通道的中断只能进去以后由软件判断来源,或者在硬件设计上将来源分离到不同的IRQ线所在的中断口上。
3.不需要自己定义,头文件已经定义好了,请仔细看自己是不是看漏了或者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必须按启动文件里面的名称写,M3基于向量中断,名称要对应。
2.不能分开写,共享IQR通道的中断只能进去以 ...

多谢大侠!
   启动文件是不是STM32F10X.S?
   我尝试了下0~4,,10~15中断都有对应的文件,6~9貌似没有对应的中断文件。看了下STM3210X.S,里面恰好也是对这个区段进行了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