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中选用哪个工具产生负跳变(at89c51)

楼主(2013-04-22):
利用protues仿真
题目是当T0(P3.4)引脚上发生负跳变(protues中选用哪个工具产生负跳变),则开始从P1.0引脚上输出一个1MS的方波  代码会   就差仿真图如何画了
希望各大侠帮帮忙   将仿真好的图片给一个

网友A:
脉冲的前沿(上升沿)就是正跳变,脉冲的后沿(下降沿)就是负跳变。
在端口上接一个上拉电阻(10K),再接个按键到地。按下按键时就会产生负跳变。

楼主: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