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钽电容耐压值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测试22UF16V的钽电容的耐压,调到大概12V的时候爆掉了,问供应商,供应商说:钽电容实际耐压是标称电压的一半,全世界都知道.还说要是哪一家标称16V的电容接12V不爆的话准备把钽电容吃掉.

网友A:
所以啊,一般不大用钽电容的
即使要用,5V的系统 耐压选16V的
3.3选10V

网友B:
瞎扯,只是坦电容应用50%降额。

网友C:
使用50%降额还差不多

网友D:
合适条件下耐压就是16V,比如拿来做没什么冲击电流的RC延时电路肯定不会出问题。但钽电容比较害怕高速脉冲电流,所以并联于电源两端或类似场合时需要50%降额使用。

网友E:
想知道楼主的12V波形怎么样。

网友F:
标称5V的耐压,实际10V才击穿。“钽电容实际耐压是标称电压的一半”的确胡扯。

网友G:
新手过来学习了,希望学到更多的东西啊,不过论坛好心人还真多啊

网友H:
没准是假的!

楼主:
12V电源波形很好,无浪涌波形。

网友I:
哈哈   严重胡扯啊   12v的耐压值只是最保守的数据

网友J:
质量是问题,使用也要注意

网友K:
“钽电容实际耐压是标称电压的一半”,那标称电压还有个蛋意义

网友L:
钽电容应用时耐压要有足够的余量,至少两倍以上,不然会经常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钽电容应用时耐压要有足够的余量,至少两倍以上,不然会经常爆的。

钽电容应用时耐压要有足够的余量,但两倍以上的说法有点过。钽电容最好降额使用,不要超额应用。

楼主:
钽电容实际耐压只有标称耐压的一半,供应商说这是行业标准,大家都知道.

网友M:
固态电容厂家和我说,他标50V都是留余量的,实际可到55:)

网友N:
在公司随便拿了个10uF/16V的钽电容,电压加到32V都没事

网友O:
根据华为的设计经验,钽电容一般只用到表定的1/3

网友P:
扯淡扯淡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Q:
国内的行业标准真是不能小觑

网友R:
很简单的问题搞这复杂!…哼…

网友S:
我也是经常碰到12V用16V的钽电容就爆,最后改成电解电容了。还以为买到假货了,没想到钽电容这一行业也有潜规则啊!

网友T:
因为实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了,只有这样说了。

网友U:
1、让他给你所谓的行业标准文件。
2、翻阅相关国家标准文件,如果有国家标准,首先执行国家标准,没有国家标准的时候,才参考行业标准。
3、你准备1把电容,让他到你公司来当场吃下去。

网友V(2013-07-01):
产品额定电压,是规定产品在最理想的电路中使用的最高工作电压,但工作环境的不一样,直流电压存在纹波电压等问题,所以要降额使用,真正的问题要多跟技术工程师交流使用情况了。

网友W(2014-01-22):
一般选型的时候都是额定电压的3倍啊~

网友X:
“钽电容实际耐压是标称电压的一半”,学习了。。

网友Y:
没准是假的

网友Z:
又一座好坟,我也来补一锹。

网友AA:
什么时候出了这个行业标准?要他拿文件出来晒下

网友AB:
上淘宝去查查看看,105,106等耐压25V,50V的贴片电容很多很便宜。用钽电容的地方已经不太多了;

网友AC:
PLA万能锹,补上一铲

网友AD(2016-06-02):
24V,用35V的钽电容也会出问题。。。一定要两倍吗?

网友AE:
电压值有平均值、峰峰值,各种值,12伏是什么值?

网友AF:
钽电容就是这样子的,虽然刚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很正常,但是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AG(2016-12-06):
合适条件下耐压就是16V,比如拿来做没什么冲击电流的RC延时电路肯定不会出问题。但钽电容比较害怕高速脉冲电流,所以并联于电源两端或类似场合时需要50%降额使用。这个说得对,钽电容比较脆弱,要降额电压使用,一般电源输入端不建议使用钽电容,输出端可以使用,输入端一定用钽电容最好降额电压三分之二以上(比如线路电压5V,建议使用16V的钽电容),输出端最好降额二分之一以上(比如线路电压是5V,建议10V以上),不要不相信,钽电容规格书里边的标称电压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如果能满足那些条件当然是可以达到那个标准的。另外,温度对钽电容也有影响,温度越高能承受的电压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