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灯

楼主(2013-04-22):
我想用51单片机和语音控制模块做一个声控灯,请教各位大神电路该怎么实现

网友A:
那样楼主做出来的产品就太没有竞争力啦
一个MIC + 一个两路普通的低功耗运放即可实现,一路用于放大MIC信号,一路做比较器,当放大后的MIC信号高于某个电压,就让比较器输出翻转,驱动灯的电路接通,延时部分可以用二极管+RC实现,也就是放大后的语音信号给比较器之前串接一个二极管,这样就利用电容的放电实现延时

网友B:
楼上正解. 但是估计人家是想玩玩单片机, 这个算是个小试牛刀的小项目.;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楼主做出来的产品就太没有竞争力啦
一个MIC + 一个两路普通的低功耗运放即可实现,一路用于放大MIC信号 ...

楼主误解,我是想用语音控制电路。比如我说“开灯”,灯就会亮。我说“灭灯”灯就会灭

网友A:
噢,原来是智能语音控制啊。
这个硬件电路简单,麻烦的是软件,电路上也是MIC将语音转换为电信号,然后用运放放大后给到ADC采样,MCU需要先把标准的"开灯""关灯"ADC采样数据备份起来作为对比标准,以与后面的采样数据做比对判断。原理看起来很简单,实际软件处理起来可并不简单,因为语音的强弱转换出的ADC数据是不同的,算法上怎么处理可就麻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