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接反爆浆

楼主(2013-04-22):
18V的交流经过整流滤波后给后端的7915供电得到-15V,但是由于粗心,18V整流后所接的滤波电解电容接反了,并且7915输出的-15V连上了后端需要供电的控制系统,起初该电容没有问题,但是当控制系统一工作的时候,这个电容便爆裂了。我重新更换了一个新的电解电容,但是刚才所发生的电容爆裂会对我后面的控制系统有影响么?谢谢

网友A:
一般电解电容反接,漏电流增大,发热 导致爆掉
一般来说电容爆掉对于你后端电路没影响,因为电流增大,把电压拉低了,后端没怎么工作
你可以焊好电容,在测试下后端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网友B:
是在前级出的问题,对后级影响不大

网友C:
后端电路问题应该不会很大,但是要检查一下整流桥,变压器是否损坏。

网友D:
你是人才

网友E:
应该没有影响,接反了,相当于加在电容两端的电压增大了,导致电容爆裂。

网友F:
没有影响。

网友G:
有个同学把开发板正负极接反了,电容爆炸,电脑主板烧了

网友H:
刘姥姥进大观园?………

网友I:
个人认为没有影响,一般从保护角度来讲,应该在滤波电容的前端加一个保险丝,这样后级电路发生故障,造成电流过大时,保险丝会断开以用来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J:
一般来说点解电容反接造成爆炸,对后级影响不大。但是电解液会引起PCB板上其他原件的漏电与腐蚀。应注意清理。

网友K:
是开关电源炸了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