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闪烁同时可以用按键调整数值C语言怎么写呢

楼主(2013-04-22):
0闪烁我是这么来写的, 如下           但是怎么样让数码管闪烁同时可以用按键调整数值,要写到while(条件){闪烁显示+ 键盘扫描}?这样么
在合适的地方加入flag=!flag;

for (i=0;i<9;i++)
{
if(flag)
    {
  TempData[0]=0;
  TempData[4]=0x3f;
  TempData[5]=0x3f;
  TempData[6]=0x3f;
  TempData[7]=0x3f;

  Delay50Ms(500);

    }
else
  {
  TempData[0]=0;
  TempData[4]=0;
  TempData[5]=0;
  TempData[6]=0;
  TempData[7]=0;
  Delay50Ms(500);
  }

网友A:
你的程序好初级哦!
最好的架构是定时中断里显示数码管,每来一次定时中断显示一个数码管。
主程序里可以检测按键,也可以在定时中断里检测按键(如果是扫描按键的话,定时中断里处理更科学实时)。

如果非要都在主程序里调用,则把显示和按键扫描做在一个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