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L298的驱动2个直流减速电机

楼主(2013-04-22):
我电源用的都是+5V的   驱动一个电机转速不是怎么快  怎么驱动两个电机就转不动了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谢谢指点啰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   你看一看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建议使用LM2576这个芯片   驱动能力比较强   另外看一看电机的驱动功率多大   这些都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LM2576这个芯片   驱动能力比较强   另外看一看电机的驱动功率多大   这些都需要考虑 ...

4节555干电池 最高电压为8V   就这个电源给51单片机,L298,74ls00,还有无线模块

网友B:
估计的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的电源功率不够

单独给L298一个驱动电机的电压  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在L298, 而是 电源, 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在L298, 而是 电源, 和电机.

给L298的4脚(好像叫逻辑电源吧:dizzy:)单独一个电压源

网友C:
你看看你的电源功率多大,然后在看看两个直流减速电机正常工作的功率多大,还有就是你程序的PWM占空比设置大点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的电源功率多大,然后在看看两个直流减速电机正常工作的功率多大,还有就是你程序的PWM占空比设置 ...

我的pwm接的电源啊电源

网友A:
不应该这样   以前我搞单片机驱动电机   是需要加一个驱动芯片   这样才能驱动电机

网友A:
不记得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   你仔细查一查   看看呗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   你仔细查一查   看看呗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我换成南孚电池  快多了   现在一个电机快  一个慢  要调下两个电机的转速

网友D:
驱动能力不够  可以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供电  还有原因是你的可能是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能力不够  可以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供电  还有原因是你的可能是减速电机 ...

嗯 是直流减速电机  换南孚电磁驱动能力强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是直流减速电机  换南孚电磁驱动能力强了很多

南孚电池不行啊   最好换个动力电池  或用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E:
5v有点太低了。

网友F:
电源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孚电池不行啊   最好换个动力电池  或用电源直接供电

新的南孚电池还好啊  速度还行 我弄的无线小车   不能用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的南孚电池还好啊  速度还行 我弄的无线小车   不能用12V

嗯  很好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很好 加油

:)谢谢

网友G(2017-08-31):
楼上几位坛友说的对
298驱动5V电机时
电源电压要提高到9V才行

网友H:
兄弟,建议用12V输入,驱动能力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