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245输出的信号要求传5米以上,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3-04-22):
(无正文)

网友A:
在接收端将245传过来的每一路信号对地接一个470-1K的对地电阻,再用一个245处理一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在发送端,245到DS34C86之间要处理吗?

网友B:
速度多少呢?用max48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发送端,245到DS34C86之间要处理吗?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DS34C86,加电阻的目的就是把电压传输改成电流传输。

楼主:
不用其他方式处理,能传5米以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其他方式处理,能传5米以上吗?

我用我的方法传20米,没有问题当然速度不能太快,换成波特率的话,不超过19200

网友C:
我也认为: 考虑用 422/485 信号吧.

楼主:
用你的方法,时钟信号衰减很大,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我正在用MAX3045和3095尝试,刚搭好线路,这两芯片连接后有点烫手。打算明天再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搞不定,信号很大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你的方法,时钟信号衰减很大,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我正在用MAX3045和3095尝试,刚搭好线路,这两芯片连接 ...

除了加电阻,在接收端还要再用一个245将信号整形啊。

网友D:
最好转换一下,直接传干扰会很大

网友E:
差分收发器,3.3V的传个五六米,小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