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ESD防护的MAX3222还需要外加TVS吗?

楼主(2013-04-22):
手册:±15kV ESD-Protected, Down to 10nA, 3.0V to 5.5V,Up to 1Mbps, True RS-232 Transceivers
现在涉及到加TVS,实现带电插拔,及过压等防护,从来没自已加过,如果MAX3222自带ESD就不需要外加TVS这么麻烦了吧??:L??Why?

网友A:
1、±15kV ESD-Protected这个应该是防止芯片被摸坏了,和接口的防护没什么关系,所以接口的保护还是要加
2、RS232本身是不允许热插拔的,如果你要做的话,首先要使用长短针,然后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kV ESD-Protected这个应该是防止芯片被摸坏了,和接口的防护没什么关系,所以接口的保护还是要加
2 ...

我想不是没有关系,手册上没写防护参数,类似TVS管那样的参数。所以我暂时理解为自带的性能不好,所以外加了。

网友B:
需要外加TVS二极管。芯片带有的ESD属于元件级的,在芯片内部集成系统级的ESD保护元件技术上比较难实现。较适合的是采用独立的ESD保护元件。

网友C:
就是说元件本身能防护,但不能滤除,还会传导到下一级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外加TVS二极管。芯片带有的ESD属于元件级的,在芯片内部集成系统级的ESD保护元件技术上比较难实现。较 ...

请问元件级的ESD防护能实现哪些保护呢?

网友B:
元件级的ESD规范包括人体模型(HBM)、带电器件模型(CDM)和机器模型(MM)。这些测试规范的目的是确保芯片组在制造环境中维持很高的制造良率。即使所有的芯片组在裸片上包含一些ESD保护电路,其目的也只是确保制造的高良率。
在芯片组的ESD保护能力和应用可靠性所要求的测试水平之间存在著一个非常大的差距。这通常意味着板级ESD元件(如多层压敏电阻、聚合物ESD抑制器和TVS二极管阵列)必须填补这一差距。系统级测试按照IEC61000-4-2。

网友D:
看在什么场合下,如果工作现场的电磁干扰很严重,那么必须增加外置保护措施,甚至仅仅TVS都是不够的。

网友E:
需要加,内部的防护是很有限的

楼主(2013-05-31):
引用 网友B:
元件级的ESD规范包括人体模型(HBM)、带电器件模型(CDM)和机器模型(MM)。这些测试规范的目的是确保芯片组在 ...

非常感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