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出现的怪异现象 程序控制不住啊

楼主(2013-04-22):
lcd1602a-4  三天了 始终是出现wftm586   和wftm750   。f。   这样的字符  不管是怎么换程序都是这些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了   拜托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找卖家要下演示程序。
另外,有些质量很差的LCD1602也有可能不能正确显示,以及字符库错误。
我曾经就买到过

网友B:
额?“lcd1602a-4  三天了 始终是出现wftm586   和wftm750   。f。   这样的字符 ”
这个问题没头没尾的
lcd显示,涉及 unicode 码-->点阵转换,字库下载,等等
把程序改动看看,编译再载入

网友C:
下例程,换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