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2的command line 窗口在哪里?

楼主(2013-04-22):
在学习F28027开发板的过程中,我下载用使用了TI免费版的CCS V5.2。根据help文档我想使用command line的方式调用编译器和链接器。但是明明help文档上多次提到command line,但是我在我的CCS V5.2的集成环境中还是找不到这个工具,不知道各位大侠用过没。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有使用过   求教高手@airwill    @五谷道场

网友B:
为什么要在 Command line 里调用编译器? 而不是使用 make 命令呢?
命令行上那么多参数项, 你能记得清楚? 输入你不嫌烦呀?

网友C:
看看菜单栏中的edit下面有没有。

网友C:
上传一个CCS使用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在 Command line 里调用编译器? 而不是使用 make 命令呢?
命令行上那么多参数项, 你能记得清楚? 输 ...

谢谢两位的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个CCS使用说明。

谢谢支持!

网友D:
例如windows下c6000 v7.4.1 编译器,程序在
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_7.4.1\bin
相关文档例如:
TMS320C6000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v 7.4 User's Guide
TMS320C6000 Optimizing Compiler v 7.4 User's Guide
IDE把调用这些工具都自动化了,一般也没有必要自己弄,最后改改缺省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例如windows下c6000 v7.4.1 编译器,程序在
C:\ti\ccsv5\tools\compiler\c6000_7.4.1\bin
相关文档例如:

很好  谢谢

网友E(2013-09-13):
请问楼主你使用F28027开发板如何下载免费版的额CCS V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