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我是新手,用stm32控制步进电机,驱动模块是uln2003,结果不成功。程序肯定没问题,可以保证。在另一个最小系统上可以转动。。而接stm32的开发板运行不了。。求大侠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uln2003接步进电机的输出端口侧的电压接近5v。是不是stm32的io口电压3.3v太小了,还是咋的。。以前用51的可以。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的供电能力不够导致的   仔细看看有没有办法提高一下供电效率

板子的io口只有2.9v

网友B:
stm32的io口电压3.3v 是可行的

3.3v可行吗?那个开发板是自己焊的,io口实际只有2.9v

楼主:
这里有个图,是网上找的。大家给看看,这上面四个io口都是5v再接上拉电阻。。

网友B:
如果是 STM32 驱动, 建议不要用上拉电阻了.

倒是, 你的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一直没有说明.
最好先了解一下, 你的电机, 工作电压, 电流, 内阻.

网友B:
看看手册, 2.9V 也已经可行了.

版主很专业呀,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STM32 驱动, 建议不要用上拉电阻了.

倒是, 你的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一直没有说明.

参数我给你们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 2.9V 也已经可行了.

可能驱动电流小了

网友B:
是的, 工作电压明显过小了.

网友C:
Q5Q6Q7输出都接地不对吧,怕干扰也是输入接地才对

网友D:
这位大哥程序能不能发一份参考,刚好也在做这个

网友E(2013-07-25):
没有程序?

网友F(2013-11-25):
求求求程序!

网友G(2014-03-07):
我这里专门做 STM32 步进电机开发板   SVPWM 控制  UL2803 L293D L6205等桥式驱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7663585594

网友H:
尽然有广告。

网友I(2014-04-12):
帅哥能给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