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限流点、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楼主(2013-04-22):
如题,求高手指点指点理论方面的知识,在此谢过了。

网友A:
限流和过流保护我感觉是一个概念,可以承受一段时间,例如60s;
短路是不一样的,需要迅速的保护,一般uS级别;

网友B:
限流就是当电流超过设定的允许值时限流电路迅速使电流降回到限定值,,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是当检测到电流异常时采取保护动作,比如切断电源啊等等。

网友C(2013-06-07):
保护电路分限流型:截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