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04-22):
请问Q0和Q11的作用是什么?是起限幅的作用吗?谢谢!(其中J3和J5是信号输入的两个端口,图中用两个三角形表示的端口和是SGND,和J5短在一起)

楼主:
该电路中左边的芯片测量J3和J5端输入信号的频率。

网友A:
Q0和Q11实际上分别就是一个二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