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S8254A 保护板 电池组不放电

楼主(2013-04-22):
按照精工的S8254A的datasheet的电路设计,见下图
问题:电池组未接保护板时,充放电正常;接上保护板后,无放电。按照datasheet上所写“把VMP端子与VDD端子短路连接,或者连接充电器可以恢复到通常状态”,短接:放电正常,但是一旦不短接,正常状态约能维持3秒。连接充电器:状态正常
求解:VMP在内部已有上拉电阻,为何外部还需短接?我用的电池组要求在断电后能保证供电,不可能一直有充电器连接,上面的故障可以怎样解决?各位大神,求助啊

楼主:
电路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你的短接是为了激活MOS使他导通,有可能你的电池电压很低,保护板处于保护状态使MOS管关断了

这个充电应该也是可以激活的,你这个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短接是为了激活MOS使他导通,有可能你的电池电压很低,保护板处于保护状态使MOS管关断了

这个充电应该也 ...

验证了,充电确实可以激活,短接VMP端子与VDD端子也可以激活。8.4V时能一直保持;电池组电压7.6V时,激活状态能维持约8秒;就是你说的保护板处于保护状态使MOS管关断了:victory:
如果一开始设备就是电池组供电,就没有充电器(外部电源)激活了,就是说不激活就供不了电。不知道该怎样改进下

网友A:
你平常不用电池组的时候先给它充满电嘛,难道非要等到电池用的快没电的时候还要继续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平常不用电池组的时候先给它充满电嘛,难道非要等到电池用的快没电的时候还要继续用它 ...

电池组已经充满电了,但是状况仍然是:不短接就不给你放电。甚是无奈呀

网友B(2016-11-17):
引用 楼主:
电池组已经充满电了,但是状况仍然是:不短接就不给你放电。甚是无奈呀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2018-08-17):
我猜你MOS没有接对,或参数不对...

网友D(2022-06-14):
9年多没解决的难题...

网友E:
板子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