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空间、程序空间、I/O空间

楼主(2013-04-22):
(无正文)

网友A:
本质区别嘛,
简要地说: 与内核连接的总线不同. DSP 为哈佛结构, 数据和指令使用不同的总线.

网友B:
数据空间就是用来存储数据的地方  程序空间是用来存储程序的   为了速度  数据和程序是分开存储的
DSP中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和I/O是独立编址的  所以IO也有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