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万用表测电流疑问

楼主(2013-04-22):
     去年淘宝买的FLUKE数字万用表3个,以前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还可以测电流的,现在测电流一个表都测不出来了...测带OLED显示的板子电表显示1A电流,OLED不亮。板子单接电池OLED能亮,看起来没电流走过电表。
   现在只能用稳压源测电流,但是稳压源显示毫安级别的电流根本不准啊!
   像这样的电表应该如何维修呢?还是测量方法出了问题...接线是对的,电表打在直流电流档位上。

网友A:
看有否过流保护熔丝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内部的保险丝烧掉了,换个保险丝即可,但也不排除其他问题。
可以用另外一只万用表来测量电流档的阻抗,10A档位阻抗只有豪欧级别。

楼主:
好的谢谢你们

网友C:
可能是保险丝烧了,打开看一下

网友D:
就是保险丝烧了,打开替换保险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