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可能饱和/截至吗?

楼主:
如图,所有参数中仅R1变化,三极管可能出现饱和/截至吗?为什么?(我用Multisim仿真的结果是没有饱和/截至,始终工作在放大区)
另外,模电课本上带Re的分压偏置放大电路,“Re太大会使晶体管进入饱和区”,这一结论是这么得出来的?(当然这一电路比我仿真的电路多了个Rc)

网友A(2013-04-22):
你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截图中看不清Re还是Rc,应该**按基本原理所做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截图中看不清Re还是Rc,应该**按基本原理所做的判断 ...

谢谢您的解答。截图中是“Re太大会使晶体管进入饱和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 也许是Rc之误
2. 就静态而言,Re越大越远离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也许是Rc之误
2. 就静态而言,Re越大越远离饱和区

那看来真的是书本有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来真的是书本有误了?
Re越大,e点电位越高,三极管越趋于截至,这个理解对么? ...

书本有何问题?
书本的例子与你的仿真电路是有区别的,你的电路里没Rc,
因为没Rc,R1为任何值它都不会饱和,因为对于任何R1 都是Vce~=5-(3-0.7)。

网友C:
这个明显是处于放大态,而且永远是

楼主:
谢谢大家。
t.jm提醒得对,加上Rc后确实会进入饱和区。但反而是R1变小进入饱和区,请看仿真结果:
-----------------------------------------------------------------------------------------------------------

图A 三极管原来是饱和的
-----------------------------------------------------------------------------------------------------------

图B R1增大使三极管进入放大区
-----------------------------------------------------------------------------------------------------------

我得出的结论是(在Q1工作在放大区的情况下):
1. R2一定时,若R1变大,则Ib变小,Ic也变小,于是R2上的压降变小;
    而Ue基本不变,所以Uce变大;即c点电位升高,Q1远离饱和区;
2. R1一定时,Ib一定,Ic也一定;若R2变大,则R2上的压降变大,
    而Ue基本不变,所以Uce变小;即c点电位降低,Q1靠近饱和区。

所以Lgz2006是正确的,书本可能出错了。
同样感谢charrijon。
是否有误,请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也许是Rc之误
2. 就静态而言,Re越大越远离饱和区

谢谢您!我基本搞明白了,您看我下面的分析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本有何问题?
书本的例子与你的仿真电路是有区别的,你的电路里没Rc,
因为没Rc,R1为任何值它都不会饱 ...

“因为没Rc,R1为任何值它都不会饱和,因为对于任何R1 都是Vce~=5-(3-0.7)。”
的确如此!
但是否R1变小才会使得三极管饱和?而非R1变大呢?

网友A:
楼主,6楼可能不太熟悉放大电路,你只需**原理判断
该书可有2错:
1. 原文Re系Rc排版之误,或是楼主误将Rc作Re看(字体太小了)
2. 如若不是印刷错误,那么就是作者疏于精炼之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t.jm提醒得对,加上Rc后确实会进入饱和区。但反而是R1变小进入饱和区,请看仿真结果:
-------- ...

1,你在加大R2的同时,让ICQ下降,那当然Q点远离饱和区了。难道你没想过ICQ的下降虽然让Q点右移了,但同时也离截止区近了,人家书上所说的明显是在不改变ICQ的情况下更容易饱和了,也就是说R2增大,ICQ下降了,那么设计电路时当然要加大IBQ,这时就容易饱和了。
2.换个角度来看:R2上的压降就是消耗了VCC的电压,也就是说R2上的压降增大,就是减少了输出电压的幅度了(Uom)减小了,这时你说能不容易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6楼可能不太熟悉放大电路,你只需**原理判断
该书可有2错:
1. 原文Re系Rc排版之误,或是楼主误将R ...

好的 谢谢您的热心!
窃以为,在没有Rc的情况下,6楼的结论也是对的吧?
原文在高教第四版《模拟电子技术基础》P106页,应该不是印刷错误。困扰了我一个星期。。。

网友A:
百川说得对:handshake
我对“对于一定的集电极电流”一句注意不够。既怪我又怪他——哪儿有这么定条件教学生的,简直是脑筋急转弯: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的热心!
窃以为,在没有Rc的情况下,6楼的结论也是对的吧?
原文在高教第四版《模拟电子技术 ...

前面可能误导你了
当Ic不变,Re等同于Rc
什么弱智书

网友E:
"对于一定的集电极电流IC,由于VCC的限制,RE太大会使晶体管进入饱和区,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注意的地方,电路中是假设IC是一定的,就是设计师先确定了ICC;这是加大RE预示着需要提高VB,以维持电路中的电流(IC)不变,但是VCC通常不会是没有限制的值,如果假设ICC=1mA,当RE=1K时,VB = VBE + (1mA*1K) = VBE+1V;很容易实现,当RE换成 1M时,VB = VBE + (1mA * 1000K) = VBE + 1000V;不会有人真的弄个1KV的电源来做电源吧!如果达不到理论条件的话,放大器会不正常,就是饱和或截止状态出现.
书本出错的概率并不是很低,需要你自己去理解作者的想法,或者确认作者的想法是真的错了,多看基础知识,知道或找到为什么会这样,怎么避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在加大R2的同时,让ICQ下降,那当然Q点远离饱和区了。难道你没想过ICQ的下降虽然让Q点右移了,但同 ...

谢谢百川。有茅塞顿开之感!
不过,我在8楼第1点中设定的条件是R2不变,R1变大……
那么应该是这样的:
R1变大导致Icq下降,Q点向右下方移动(和您说的一致);此时若要维持Icq不变,则应增大Ibq,对于此电路来说就是增大Ubq,Ubq的增大导致Ueq增大,而Ucq不变——于是Uce减小,进入饱和区。
这样理解的话,课本上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了。
对不对啊百川大师?好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一定的集电极电流IC,由于VCC的限制,RE太大会使晶体管进入饱和区,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注意的地方,电路中 ...

嗯!太好了!您看下我17楼的回复,是不是和您的想法一致?

楼主:
没有人能告诉我了么?请让我闭环此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告诉我了么?请让我闭环此问题吧!!!

先问问自己饱和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百川。有茅塞顿开之感!
不过,我在8楼第1点中设定的条件是R2不变,R1变大……
那么应该是这样的:

这下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问问自己饱和的定义是什么?

所谓BJT饱和,其实就是“受控电流源”失控,β大幅降低,Rc上的压降接近于Vcc,Uce接近于0。
BJT的饱和受制于Vcc和Rc(Vcc太小或Rc太大),简单表现为bc结正偏,即Ub>Uc。

以上论述参考了某前辈的帖子,个人觉得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对了

心情舒畅啊!多谢百川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