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模电,分不清晶体管的线路,共射,共集,共基电路怎么区分?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04-22):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口与信号输出端口的公共点接到哪个电极,该电极即为“共”的那个电极。
所以,需要找出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口与信号输出端口的公共点接到哪个电极,该电极即为“共”的那个电极。
所以,需要找出输入端口 ...

找输入输出端口判断电路类型不科学,大多时候也不准确,要学会画交流通路

网友C:
交流通路把电容近似看做短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