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工作电流的问题

楼主:
运放静态电流 我理解, 一般datasheet中会直接给出来。
但我想知道 此运放 真正工作的时候 所需要电源电流是多大呢?静态电流+运放驱动负载所需电流 ?
图中是同相放大电路,运放驱动负载所需电流(负载RL未画)

所需要电源电流 与 R2和R1有关系吗 ? 假如 R2和R1都比较小,都是200欧姆的,运放输出10v电压,运放所需要电源电流10v除以400?

网友A(2013-04-22):
这个貌似书上有啊

网友B:
楼主的分析是正确的,另外还要加上驱动负载的电流,也就是10V/RL

网友A:
肯定有关系,因为就运放,三个电流,iee  icc  和io,他们满足kcl定律的,io寄给反馈,又给负载,给反馈的时候,与电阻就有关系了

网友C:
静态电流:关系运放静态偏置(运放一般以电流偏置的),在微小信号时要选择静态电流小的运放;
驱动电流:输出到负载的电流限制;
电源供给电流:与R1,R2当然有关了,因为R1,R2本来就是一路与负载并联的输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