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声明的端口在rtl视图里看不见了

楼主(2013-04-22):
声明端口如下
module SV2124A4WControl
(
    //input port
    Clk,
    RSTn,
    FrameSignal,
    PluseSignal,
    BL1_LE,

    //output port
    CIS0_Clk,
    CIS0_Sp,
    CIS1_Clk,
    CIS1_Sp,
    CIS2_Clk,
    CIS2_Sp,
    CIS3_Clk,
    CIS3_Sp,

    CIS_BL_Ctl1,
    CIS_BL_Ctl2,

    GetLineDataFake,
    GetLineDataStart,
   SV_TestPort
    GetLineDataOver
);
RTL视图

  27. 明显没有SV_TestPort

  28. 就算我没有后面没有用到这个端口它也应该有的,何况我还用到了呢
  29. 求解

网友A:
SV_TestPort后缺了个“,”

楼主:
这个点,是我编辑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

网友B:
确实奇怪,想不通。

网友C:
端口用没有使用上,如果RTL代码中没有任何操作,也会被综合掉的

网友D:
可能是例化模块的时候丢了该信号,造成该端口没有被使用,因此没有产生信号传递被优化掉
这里消失的SV_TestPort只是个端口,如果所说的SV_TestPort使用到了,却是仅在模块内部或仅在模块外部使用了wire/reg SV_TestPort综合的信号/触发器,而没有通过output SV_TestPort端口对内外两个模块信号传递,则端口是会被优化掉的
可以打开该模块看内部信号是否有SV_TestPort信号
您的描述不详细,没有上下代码,最好有代码提供调试查找具体错误原因

网友E:
没有用到会被综合器优化掉的吧

网友F:
是的,很多都会被优化

网友G:
可能被优化掉了

网友:
应该被优化掉了,不适用的port也会被优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