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讯号如何关闭

楼主(2013-04-22):
PWM 设定程式如下
//...TCC 2013 03/25 PWM設定(馬達動作用(20k震盪)) 短手用
void TIM5_CH1_(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2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2; //duty cyc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5,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5,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TIM_SetCompare1(TIM5,600);

}

程式1开始执行时PWM就1值在震盪,就算是TIM_CtrlPWMOutputs(TIM5, DISABLE);
也停不下来,要设定TIM_Cmd(TIM5, DISABLE); 才能停下

请问:TIM_CtrlPWMOutputs(TIM5, DISABLE);不是关闭PWM指令吗?
         关闭PWM的指令到地是什麽?

请高手们指点  谢谢

网友A:
TIM_CtrlPWMOutputs()不是只有高级定时器才能用的吗?貌似函数库手册里没有关于通用定时器用它的啊。

网友B:
楼上有理。TIM_CtrlPWMOutputs是针对高级定时器的BDTR寄存器操作的,所以只对高级定时器TIM1和TIM8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