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抬升电路

楼主(2013-04-22):
要求用OP07做一个放大器,输入为交流信号(30mv~100mv)输出为(2v-3v)最后用A/D采集,要求电压要抬升,请问高手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A:
抬升。。。晕   放大吧。。。

网友B:
   将交流信号最低值抬到0轴以上电路在附件。还有一个升抬可调电路,由于我分析不出原理,不介绍。

楼主:
第一级是放大,第二级不是抬升么?
我在同相输入端加了Vcc/2啊

网友C:
但是你的第一级是单电源,交流到不了第二级。

楼主:
两级都是双电源供电+/-5v的 只是电路没有画出来,我用数字示波器看波形,只有用通道2接输出才看得到抬升,通道1接输出完全没有抬升,请问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