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HR911105A的大侠帮下忙

楼主(2013-04-22):
最近做以太网的实验,网络变压器采用HR911105A,但是上电后发现1-6脚全部短路,不知什么原因,原理图如下: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et发现内部电路是变压器的形式,短路是正常的,但是网络芯片(RTL8019AS)上电后发热严重,哪位高手给以指导。。。

网友A:
1、你是用的是带变压器的网口,所以TX+和TX-是短路的,RX+和RX-是短路的,但是TX与RX是不短路的
2、一般的网络芯片都比较烫,如果实际使用正常的话请注意散热的处理,如果实际使用不正常可以考虑有引脚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是用的是带变压器的网口,所以TX+和TX-是短路的,RX+和RX-是短路的,但是TX与RX是不短路的
2、一般的 ...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的TX与RX出现了短路,会不会是在4脚和5脚加的5V电源的影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的TX与RX出现了短路,会不会是在4脚和5脚加的5V电源的影响啊,,,, ...

从你的图上看,4脚和5脚是短路的,所以有此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上看,4脚和5脚是短路的,所以有此可能

这种情况会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我现在板子ping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会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我现在板子ping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

应该不会,本来就是这么连的

ping不通的原因有很多,先对照原理图查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本来就是这么连的

ping不通的原因有很多,先对照原理图查一查吧 ...

好吧,谢谢指导

网友B:
先要保证控制软件没有问题,才能ping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保证控制软件没有问题,才能ping得通

用51做的板子已经通了,该用16位的单片机做就出现了控制芯片发热的状况,上电一分钟就发热,软件正在修改

网友B:
RTL8019AS没用过,我们现在用的88e1111一点都不热

网友C:
老大,8019停产很多年了。HR911105的问题,可以加我QQ,我给您看看。

网友D:
那图片的电路图看不懂

网友E:
TX ,RX 需要用49.9ohm电阻连接到5V吗???我之前做的都没有这样接过!!!怀疑是不是这样接了之后,你PHY芯片吸收电流太大,导致芯片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TX ,RX 需要用49.9ohm电阻连接到5V吗???我之前做的都没有这样接过!!!怀疑是不是这样接了之后,你PHY ...

恩,发现是加的5v电压的缘故。。。

网友F(2013-08-21):
引用 楼主:
恩,发现是加的5v电压的缘故。。。

4,5脚怎么有的加电源 ,有的不加电源啊

网友C(2013-10-22):
CT需要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