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 关于图片缩小的问题

楼主(2013-04-22):
void Paint_Bmp1(int x0,int y0,int h,int l,int k,unsigned char bmp[])
{
  int x,y;
  U32 c;
  int p=0;

  h=h/k;
  l=l/k;
  for(y=0;y<l;y++)
  {
    for(x=0;x<h;x++)
    {
      c = bmp[p+1]|(bmp[p]<<8);
      if ( ( (x0+x) < SCR_XSIZE_TFT) && ( (y0+y) < SCR_YSIZE_TFT) )
                                LCD_BUFFER[y0+y][x0+x] = c ;
                p=p+2*k;
    }
    p=p+640*(k-1);
  }

}
p=p+2*k;
p=p+640*(k-1);
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两个要结合LCD屏即显示图片的大小,640x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要结合LCD屏即显示图片的大小,640x480

图片是480*272 的,想把图片缩小为原来的八分之一,通过抽样像素值显示图片,不知道这两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