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疯了

楼主(2013-04-22):
要疯了,不知道这个赛普拉斯是怎么搞得,入门资料看完,就教我画线,配置,为什么要这么配,CPU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多少,定时器是怎么用的,怎么工作 的,那些寄存器的名字没看到在那儿,不了解这个架构,比小日本的NEC9202还难搞。

网友A:
PSoC Designer 里面有很对用户模块对吧,你右击用户模块的图标就可以找到 datasheet 选项来查看该模块的 datasheet。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模块,那么学习该模块的 datasheet 是必要的。 这样你才能知道该模块的每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配置。
CPU的指令集和执行时间,以及芯片所有的寄存器都可以在该器件的 TRM(技术参考手册) 里查到,该手册详细的讲述了芯片的内部实现,如果是初学的话不敢说推荐你看一篇,至少有了问题知道怎么查 TRM 还是必要的。 TRM 可以在 Designer-->Help-->Documentation-->TRM 找到

楼主:
哦,原来这些东西藏得这么深,直接到器件手册里不是更好,

网友A:
模块有上百个,如果所有的 datasheet 都写在一个文档里,那这个文档估计有辞海那么厚。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B:
PSoC可以实现的东东太多啦,没有办法写到一个文档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