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算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23):
如果运放工作于线性范围内,那么运放的2脚与3脚电位相同,为2.6V,即所谓“虚短”。

网友B:
U=6000*VCC/(270+6000)-2.6

楼主(2013-06-02):
R1上的电压我知道怎么算了。
以下是一个差分电路。
我有一个疑问:把电阻R1断开,IC8400 PIN1输出不是接近于0V,而是0.7v,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