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电阻

楼主:
请问PSoC Creator中没有电阻、电容等组件吗?为什么找不到呢??
PS:我是想把一个电压信号通过分压的方式减小~~~

网友A(2013-04-23):
PSoC Creator 里面有常用的无源/有源器件,但是这些器件只是为了用户能更好的了解 TopDesign 中原理图是如何连接外部电路的,方便他人了解你的设计。 说白了这些器件只是一些符号而已,并没有真实的意义。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些符号在 PSoC 里面搭建自己的电路。好样没有芯片能高级到这种程度吧。
做分压的话我推荐里使用 PSoC 里面的 Opamp 组件加外部反馈电路来搭建一个增益小于1的PGA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