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怎么产生一个脉冲

楼主(2013-04-22):
怎么用vhdl实现,每当按键按下时,(不论从0变1,还是从1变0)在边沿上升或下降时,产生一个脉冲,只是在边沿时刻产生,延时可不考虑。其他时刻都为0或1,也就是例如从0变为1,即使以后一直是1。脉冲窄了没事,不能太宽。谢谢!

网友A:
如果用同步逻辑,设置两个信号,signal和signal_reg,每个时钟都把signal信号传递给signal_reg,想对signal上升沿采样为脉冲flag信号,则当signal为'1'且signal_reg为'0'时拉高flag,一个时钟后拉低flag,flag即为一个时钟脉冲信号,想改变flag宽度,设置计数器,flag拉高后一定时间后拉低flag即可,双沿变化都产生脉冲,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