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找一款PWM的单片机

楼主(2013-04-22):
找一款PWM的单片机,用于LED的闪光灯,不知道有哪位有好的推荐?

网友A:
太多啦,带PWM的太多啦!

网友B:
大概的价位,所需的内存,发出来才能帮你推荐啊

网友C:
很多啊,芯圣的可以参考下,性价比也还可以!

网友D:
带FLASH,4路PWM 内置晶振 常温下一个点的误差
这款我们现在用在LED上面挺多的,可与我联系

网友E:
LED闪光灯好像8脚的都可以,我们的多核MCU做调光很方便哦,性价比很不错。
调光灯啊,流星雨啊,啥的都很容易实现。

网友F:
你具体说下有几路PWM,我可以推荐你用ST的STM8S003F3单片机,性价比很高!

网友G:
STC的12系列1T的单片机,和51通用,带两路PWM的。

网友H(2013-09-09):
看看MC30P011 价格便宜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隔几天没来   我发现我落伍了  看来我还是要经常过来玩玩啊  不然大家把我都忘记了  哈哈哈哈  pwm的单片机真的是多啊

网友J(2013-10-12):
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价位

网友K:
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PWM,从一路到六路的都有,都是内置晶振的,工规的

网友L:
市面上带PWM又便宜的单片机太多了,看你要多少路

如果是简单的调节LED亮度等功能,可以选择用GPIO模拟几路出来

网友M(2014-06-19):
松翰的2511啊便宜稳定

网友N:
STC15W408AS系列,有AD,有PWM ,有串口,SRAM512,有定时器,价格最低做到1.6

网友O:
还是用我们的芯片 绝对有优势

网友P:
芯圣的   最便宜的几毛钱。。。

网友Q:
价格低,品质好,用着方便的单片机(中颖单片机),家电巨头美的,苏伯尔都在用,快来加Q2714266616,了解详情吧,他能给你带来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