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6接收aic23b音频数据并滤波处理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4-23):
我用5416接收AIC23B的音频数据,音频数据是来自电脑的音乐。
问题1:当我不放歌的时候,为什么用CCS观察接收到的数据的离散时域图是这样的:有时候是0,有时候是正的最大值(32767),有时候是负的最大值(-32768)。
问题2:我用dsplib中的iircas5滤波函数进行滤波,低通滤波,观察滤波前和滤波后的FFT频域波,发现低频部分波形相同,高频部分被滤波,可是低频部分的幅值却相差较大,并且用耳机进行输出,发现听到的声音中有很大的噪声(包含音乐)。
问题3:我的滤波器参数是用的matlab中的fdatool生成的,可是生成的系数要改成Q15类型的,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步骤(fdatool中的具体设置顺序)。我只能瞎改改,在系数设置里改成定点,然后所有都改成15位小数,然后又在edit里的reorder里设置了分子的最大值为1,然后再把系数输出成Q15的头文件,再把头文件里的系数重新输到matlab中进行矩阵的列交换等操作,以使之满足iircas5函数系数输入的格式。不知道我的步骤是否正确,希望做过的朋友给条明路。
请大家帮忙看一看,毕业设计马上要交了,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4-12-22):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看看有没有相关参数  调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第二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幅值相差较大是不是有什么增益没有加上?

另外用的是恒定的输入信号源吗?比如扫频,如果是音乐,我觉得不同时刻低频内容可能有变化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