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图(一)

楼主(2013-04-23):
简易可调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就是能为负载提供稳定交流电源或直流电源的电子装置,包括交流稳压电源和直流稳压电源两大类。 [全文]

采用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
  集成电路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及电阻器、电容器等元器件,并按照多层布线或遂道布线的方法将元器件组合成完整的电子电路。它在电路中用字母"IC"(也有用文字符号"N"等)表示。 [全文]

LM317,使电压可调范围在1.5~25V,最大负载电流1.5A。其电路如图所示。

简易可调稳压电源
电源

电源是向电子设备提供功率的装置,也称电源供应器,它提供计算机中所有部件所需要的电能。[全文]

电路(一)

  电路工作原理:220V交流电经变压器
变压器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互感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心(磁芯)。在电器设备和无线电路中,常用作升降电压、匹配阻抗,安全隔离等。变压器是变换电压、电流和阻抗的器件,当初级线圈中通有交流电流时,铁芯(或磁芯)中便产生交流磁通,使次级线圈中感应出电压(或电流)。它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 [全文]

T降压后,得到24V交流电;再经VD1~VD4组成的全桥整流、C1滤波,得到33V左右的直流电压。该电压经集成电路LM317后获得稳压输出。调节电位器
电位器
  电位器是一种可调的电子元件。用于分压的可变电阻器。在裸露的电阻体上,紧压着一至两个可移金属触点。触点位置确定电阻体任一端与触点间的阻值。按材料分线绕、炭膜、实芯式电位器;按输出与输入电压比与旋转角度的关系分直线式电位器(呈线性关系)、函数电位器(呈曲线关系)。主要参数为阻值、容差、额定功率。广泛用于电子设备,在音响和接收机中作音量控制用。 [全文]

RP,即可连续调节输出电压。图中C2用以消除寄生振荡,C3的作用是抑制波纹,C4用以改善稳压电源的暂态响应。VD5、VD6在当输出端电容
电容
  电容(或电容量, Capacitance)指的是在给定电位差下的电荷储藏量;记为C,国际单位是法拉(F)。一般来说,电荷在电场中会受力而移动,当导体之间有了介质,则阻碍了电荷移动而使得电荷累积在导体上;造成电荷的累积储存,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两片平行金属板。也是电容器的俗称

漏电或调整端短路时起保护作用。LED
LED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即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LED 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和空穴就会被推向量子阱,在量子阱内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能完成数十种不同的工作,并且在各种设备中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例如它们可以组成电子钟表 表盘上的数字,从遥控器 传输信息,为手表表盘照明并在设备开启时向您发出提示。 如果将它们集结在一起,可以组成超大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或是用于点亮交通信号灯。 [全文]

为稳压电源的工作指示灯,电阻
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 [全文]

R1是限流电阻
电阻
  电阻,物质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物质的电阻。电阻小的物质称为电导体,简称导体。电阻大的物质称为电绝缘体,简称绝缘体。

。输出端安装微型电压表
电压表
  电压表,又叫伏特表。用来测电路中电压的大小,电压表也有三个接线柱,一个负接线柱,两个正接线柱。学生用电压表一般正接线柱有3V,15V两个,测量时根据电压大小选择量程为“15V”时,刻度盘上的每个大格表示5V,每个小格表示0.5V(即最小分度值是0.5V);量程为“3Ⅴ”时,刻度盘上的每个大格表示lV,每个小格表示0.lV(即最小分度值是0.lⅤ)。 [全文]

PV,可以直观地指示输出电压值。
  元器件的选择与制作;元器件无特殊要求,按图所示选用即可。
  制作要点:①C2应尽量靠近LM317的输出端,以免自激,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②R2应靠近LM317的输出端和调整端,以避免大电流输出状态下,输出端至R2间的引线电压降造成基准电压变化;③稳压块LM317的调整端切勿悬空,接调整电位器RP时尤其要注意,以免滑动臂接触不良造成LM317调整端悬空;④不要任意加大C4的容量;⑤集成块LM317应加散热片
散热片
  散热片是为了帮助积体电路消散运作时所产生的热,以提 高工作效能的散热装置,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及晶圆制程的提升,电子元件的效能相对提高,而单位体积 所发出的热量亦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其正常的工作状态,热交换的动作也就相当的重 要。各种不同的冷却技术如水冷、 冷冻循环以及浸入式沸腾冷却等都可能用来解决散热问题。 尽管如此, 散热片 仍是最经济、 最可靠的散热方式。 [全文]

,以确保其长时间稳定工作。

网友A(2013-08-09):
资料里都说317最大1.5A,可实际上可以轻松输出2A以上无压力,而且不用扩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