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in7下做USB实验,设置端点字节超过64个的时候会出现错误?

楼主(2013-04-23):
(无正文)

网友A:
去查查1.5M/s 12M/s 480M/s不同速度下,端点的最大数据包长度。
另外,假设没有什么规定的话,把数据包设置得太长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查1.5M/s 12M/s 480M/s不同速度下,端点的最大数据包长度。
另外,假设没有什么规定的话,把数据包设置 ...

设置太长的话就会出现设备管理器里面有叹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