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0.006欧的分流器,测量最大电流13A的脉宽调制电流,

楼主(2013-04-23):
先说下场景,PWM电路驱动,因为是矩形波,想测量平均电流。所以用电容滤波,估算等效电流。不想测峰值。
采样电阻10K,采样电容4.7uF,行吗
理论最高0.078V电压,模数转换没问题,单片机可读出, 就是这个采样电容4.7UF,  对10k频率脉宽调制电路测电流,理论最高电压0.078V的稳压,有用吗?

网友A:
电容倒是没有问题, 滤波得很严重. 测不到瞬时值罢了.

最高0.078V电压, 让单片机去 AD, 分辨率太低, 精度太低, 最好让运放先放大 20~30 倍

网友B:
从时域分析,通过10K电阻对47UF电容充电得充多久啊,系统有足够的等待时间?反过来,47UF电容通过10UF对10K电阻放电又得放多久啊。单片机AD的阻抗看是否足够高,否则10K电阻会引入大的误差。

网友C:
10k换1k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那我换1K电阻试下,减小电容容量不可取是吧?

网友C:
减小电容也可以的,你最好在不同电流情况下,拿示波器看

网友D:
大容量电容不好找,直接测有困难,上运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