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编译后代码量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23):
选择芯片是atmega16L,刚才大概数了下代码有2500行,但是编译后结果为Device 95% full.
没这么大吧?

网友A:
如果一行定义一个16byte的flash数组,你的单片机还不够呢: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行定义一个16byte的flash数组,你的单片机还不够呢

说不定他没有定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行定义一个16byte的flash数组,你的单片机还不够呢

:lol
有道理。具体情况还是得具体分析

网友A:
特别的,如果有个浮点数计算之类的,那开销就很难估计了。

网友D:
可以换IAR的编译器试试,它要比GCC代码小的多,一般有浮点运算的程序大概能小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