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单节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13-04-23):
单节磷酸铁锂电池防止过充过放用什么芯片,我的充电是用CN3060,然后做了个5V电源切换用LTC4412,磷酸铁锂升压5V用的是LTC1700。
技术要求是用磷酸铁锂电池做备用电源,在市电5V掉电时,电池自动切换
请问DX们我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B:
过冲有3060来控制,
你所要考虑的就是过放保护 简单点的搞个电压比较器,控制升压使能 低于阀值 升压停止.闪灯 提示充电

楼主:
额,刚看了磷酸铁锂电池介绍中一特点说:“即使出现过放电(甚至到0V),并存放一定时间,电池也不泄漏、损坏。这是其他种类锂离子电池不具有的特性。 ”                那过放的问题是不是对于磷酸铁锂电池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

想问下,磷酸铁锂电池过放要注意什么,我选取这几款芯片能正常符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冲有3060来控制,
你所要考虑的就是过放保护 简单点的搞个电压比较器,控制升压使能 低于阀值 升压停止.闪 ...

额,刚看了磷酸铁锂电池介绍中一特点说:“即使出现过放电(甚至到0V),并存放一定时间,电池也不泄漏、损坏。这是其他种类锂离子电池不具有的特性。 ”                那过放的问题是不是对于磷酸铁锂电池影响不大?

网友A:
过放的问题是不是对于磷酸铁锂电池影响不大?

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你可以搞个双MOS的电路来控制过冲和过放啊,市场上应该很多这样的IC的

网友B:
你哪看到的"刚看了磷酸铁锂电池介绍中一特点说:“即使出现过放电(甚至到0V),并存放一定时间,电池也不泄漏、损坏。这是其他种类锂离子电池不具有的特性。 ”纯属瞎掰
我手中好几节电池,过放了,都是0V 无法充电,就像短路状态
个人建议,任何电池都不应该过冲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哪看到的"刚看了磷酸铁锂电池介绍中一特点说:“即使出现过放电(甚至到0V),并存放一定时间,电池也不 ...

百科里看到的。。。DX,过放能否给个方案!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的问题是不是对于磷酸铁锂电池影响不大?

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你可以搞个双MOS的电路来控制过冲和过放 ...

DX,介绍款IC啊,适用铁锂的,3Q!!

网友A:
引用 楼主:
DX,介绍款IC啊,适用铁锂的,3Q!!

半年多没搞锂电了,回去查查以前的资料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科里看到的。。。DX,过放能否给个方案!3Q!

要什么方案啊,搞个低功耗的电压检测IC 比如HT7022 输出驱动个PMOS 或者NMOS 关闭电池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