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13-04-23):
万用表蜂鸣档接正负15V搭上去会响一下,响后就不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要做这些非主流的非原理性的

网友B:
接高于内部工作电压,会对万用表造成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高于内部工作电压,会对万用表造成损害

我是断电测量,是否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断电测量,是否短路

直接短接表针,响不?不响就是万用表坏了。注意电源里面多有大电解电容,放电的时候也可以烧毁通断档。

你烧坏过?

网友D:
正常  响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复下刚才的做法,看是否还响

网友C:
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烧啊烧啊,就记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常  响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楼善意提醒值得注意。

蜂鸣档要有足够电流才会响,电流太小就不响。表笔接触电源正负两端,两端之间电解电容充电电流使蜂鸣器响,充电结束当然就不响了。如果两表笔掉换,还会响一声,再掉换回来又会响一声。你拿个比较大的电解电容这样试,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楼善意提醒值得注意。

蜂鸣档要有足够电流才会响,电流太小就不响。表笔接触电源正负两端,两端之间电 ...

有道理啊

网友F:
二楼说非原理性是不对的,10楼maychang解释原理了。
深入了解工具原理才能正确使用工具。比如6楼NE5532说什么烧毁,他自己很可能都没烧过,他也不懂万用表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非原理性是不对的,10楼maychang解释原理了。
深入了解工具原理才能正确使用工具。比如6楼NE5532说什 ...

你拿个电解电容,用220V半桥整流了来充电,然后接个万用表上去测下,看烧不烧呢?万用表电阻档在测试前,被测电路必须放电,高中物理课的内容了吧。

网友E:
NE5532说得对。
即使没有将被测电路放电,至少先用电压档量量电源两端电压,以策安全。搞大功率电路如开关电源、D类放大器等等更要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拿个电解电容,用220V半桥整流了来充电,然后接个万用表上去测下,看烧不烧呢?万用表电阻档在测试前, ...

咱先不谈原理。
你只需告诉我们大家“你烧过没有?”,这对于你的说法有很强的实证意义。

网友F:
这个论坛也贴过好几次万用表原理图了,这是个公开的玩意,可能大家懒得去看,就只有主观推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论坛也贴过好几次万用表原理图了,这是个公开的玩意,可能大家懒得去看,就只有主观推测了。 ...

吃一次耗子药没死,不代表耗子药可以当饭吃,你说呢?
: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吃一次耗子药没死,不代表耗子药可以当饭吃,你说呢?

典型的中国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
我只是问了那么一个只需陈述事实的简单问题,而且我还问了两遍,结果是“你猜~”。
好了,你不用说你的故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中国人,说话喜欢拐弯抹角。
我只是问了那么一个只需陈述事实的简单问题,而且我还问了两遍,结果 ...

听不懂,那就给你两个字——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二楼说非原理性是不对的,10楼maychang解释原理了。
深入了解工具原理才能正确使用工具。比如6楼NE5532说什 ...

;P 我说“非原理性”是指非测试原理。整个一句话就是:不要做没有意义的
我倒是知道,你,10楼都知道的——响一下是怎么回事儿,但它对楼主的测试,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