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207串口问题

楼主(2013-04-23):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成员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使能需要用到的GPIO管脚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 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USART1~6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USART6,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1Periph_UART4 \
                                | RCC_APB1Periph_UART5 , ENABLE);
        ///复位串口1~6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DeInit(USART3);
        USART_DeInit(UART4);
        USART_DeInit(UART5);
        USART_DeInit(USART6);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载入默认USART参数
        USART_ClockStructInit(&USART_ClockInitStruct);//载入默认USART参数
  //配置串口1的管脚 PA8 USART1_EN PA9 USART1_TX PA10 USART1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管脚PA9复用为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USART_ClockInit(USART1,&USART_ClockInitStruct);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Cmd(USART1,ENABLE);//最后使能串口
}

////串口x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x_Send_byte(USART_TypeDef* USRATx,u8 Data)
{
        USART_SendData(USRATx,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RA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串口配置如上。
能够发送 但是 接收到的 和发送的不一致。 发送 0x55 0xAA 接收到 0xfa 0x12 ,换成不同波特率 也是一样的现象。求大神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