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ARM制作IPMI管理板时,I2C通信故障求助。

楼主(2013-04-23):
在用LPC2378做IPMI智能管理的时候,需要用到LPC2378中的I2C总线控制器来控制I2C的传输,达到智能管理的作用,但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是在用I2C做信息的传输的时候,会很不稳定,有时能够得到正确的通信回复,有时候程序表现是跑死了,用Jlink查看,程序跑飞的时候是移植处在I2C的中断服务程序中跳不出来了,就是在I2C发送启动信号(start信号)引起中断的时候,本来在中断中是清除中断信号和启动信号控制位,让程序跑进下一个中断状态,但现在看到的是程序一直在启动中断服务程序中,中断信号和启动信号无法清除,导致程序的崩溃,我在Jlink调试时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手动的把中断位和启动位清除后就可以正常的往后面运行,我就想问问各位前辈,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很困惑,程序有时能正常,有时又崩溃在那里,弄的现在我都快崩溃了。如果有前辈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一定要给我指条路呀,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吧,我也用过lpc23xx的IIC 总线,没出过什么问题啊,网上有现成的那种状态机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我这边的也是网上的源码,不过是修改后的,做的是关于IPMI方面的修改,在中断状态转换中添加了一些代码,现在的程序不稳定,有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弄得头都大了。

网友B(2015-05-05):
对LPC2378,可以用Labview的图像化编程来编写程序,编写好程序,直接下载到2378的FLASH里面,对于SD卡,CAN通信,以太网什么的。。编程都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