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按键

楼主(2013-04-23):
我手里的一个电路板,上面的按键有7个引脚,呈不规则排列,有谁知道这种按键的内部原理是什么?谢谢了啊!

网友A:
上个图片看看啊,猜不到

网友B:
拍照来看

网友B:
莫非是摇杆?

网友C:
有连接在一起的管脚,有一个管脚是固定的,其余分为两个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连接在一起的管脚,有一个管脚是固定的,其余分为两个引脚

;P楼主不会是你的小号吧?

网友D:
不是按键吧   是旋转选择的吧  可能是编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