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用AD打不开,提示“File type not recognised”

楼主(2013-04-23):
1、我用AD生成的pcb文件都是.PcbDoc后缀的,这个.pcb格式的文件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2、这个用AD打不开是因为版本不兼容,还是.pcb文件已经损坏了?
3、机器上安装了AD,但是.pcb文件图标确实白色的,就是系统没找到能打开此文件的软件,难道AD识别不了.pcb文件?

很不明白啊,求大虾指导下,不胜感激:P

谢谢大家哈!下了个PADS9.3,打开了,是一张电路图纸。

另外再追问下用过PADS的大虾们,这个能转换成AD格式的文件吗?或者能导入到AD的PCB文件里吗?或者有其他办法没,可以使其能在AD中使用?

网友A:
pads 格式的文件后缀也是.pcb
protel99格式的文件后缀也是.pcb
8成是pads 格式的 你用导入向导试试
要么就是文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格式的文件后缀也是.pcb
protel99格式的文件后缀也是.pcb
8成是pads 格式的 你用导入向导试试

说的是powerpcb吧?下了个,还是打不开

网友A:
PADS 和powerpcb 版本不兼容的,早期的叫POWERPCB
下最新的PADS 也许打的开,或者你文件发给我,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和powerpcb 版本不兼容的,早期的叫POWERPCB
下最新的PADS 也许打的开,或者你文件发给我,帮看 ...

怎么发给你啊?有邮箱吗?

网友B:
很多软件都是.PCB结尾,你复制一个用记事本打开看看版本信息。

网友C:
在AD的软件里面可以保存成.PCB 的格式,然后在PADS软件中通过导入的方式就应该可以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软件都是.PCB结尾,你复制一个用记事本打开看看版本信息。

用记事本打开之后全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D的软件里面可以保存成.PCB 的格式,然后在PADS软件中通过导入的方式就应该可以打开了。 ...

这个东东可能不是AD生成的,用AD是打不开的,但据说是张PCB板子的图纸~

网友D:
试试PADS吧,比较常用

网友B:
你上传,我打开看看。

网友E:
.pcb 后缀 有很多种软件。常见的就有PADS 和POWERPCB ,建议用PADS 最新版PADS9.5 试一下,

.PCB 目前我知道的就有4种软件。

1.PADS 和POWERPCB  ,这个软件是低版本不能打开高版本的,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建议下载最新版
2,PROTEL 软件
3,PCAD 软件

这些软件我们都有。可以传上来 帮你试一下。

网友F:
mentor Expedition也是pcb尾椎。

楼主:
回复以上ALL:
话说确实用PADS9.3给打开了,万分感谢大家啊!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化到AD里使用,还不太会用,有大虾可以指导下吗?PADS还不太会用,最常用的是AD。

网友G:
你下个PADS9.2的,绝对打得开。哈哈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已经用PADS9.3软件搞定了。

网友H(2013-11-16):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